ipad4插充电器才能开机,拔掉又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2017-05-07):
关机后就不能开机了,插上充电器再按开机键就可以开机,开机了拔掉充电器又可以正常使用,其他功能都正常,求维修思路,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
查开机座到电源IC的线路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能正常充电吗?

网友:
充正常的,明天再研究一下.

网友:
电池换过没有

网友:
换电池 换尾插 排除一下

网友:
换电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