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 lx3 plus rev1.0 诊断卡 档20 维修

楼主(2017-05-07):
    发表此贴 希望能帮助 新手  时间久了 此问题直接秒杀!不用考虑!!
先测量供电 是否正常   内存 1脚基准电压 0.75v  内存电压 1.5v   内存 SMBUS  时钟电压  SMBCLK (SCL) 位置118脚 3.3v
                                                                                                    SMBUS  数据电压  SMBDATA(SDA)位置238脚3.3v
                                                                                                    SPD供电(VCC_spd)  位置 236脚 3.3v

pch桥供电 1.05v   VTTPLL(锁相环) 1.8v  VTT(总线) 1.05v   cpu供电1.0v  时钟100M电压  PCI-e A13 A14  0.37v 正常  复位电压PCI-e A103.3

集显供电 0v 不正常   位置在   正常 集显供电0.4v 喽    但是这两个管子被上家动过  估计是瞎修。。。
这个位置 在cpu座上方 哈哈 帮助新手 不谢!!

集显供电不出 是因为 集显供电是正常跑码完成后才会有的 电压     这种情况编程器就在旁边  刷bios    华邦 Winbond  25Q32BV    ok

到此修复完成

附上bios

p8h61-m lx3 plus 10.zip

网友A:
有一张P8H61  集显0.78v不知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张P8H61  集显0.78v不知咋修

集显正常出来电压就行,你这板子目前是什么情况,有无板载VGA接口?

网友B:
问一下,你用的检测卡好用吗?

网友:
这个不错有图有真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你用的检测卡好用吗?

TL460 PLUS  好用  买就对了!!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460 PLUS  好用  买就对了!!没毛病

好,好用我也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460 PLUS  好用  买就对了!!没毛病

用习惯四位诊断卡,用两位真不习惯

网友:
如果刷BIOS还不行,下一步该怎么搞呢?

网友:
跑码 或跑 乱码 的 大部分 是BIOS 问题 或不 过内存 有跑码 一般 一般 都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张P8H61  集显0.78v不知咋修

独立正常,集成的有时正常多次重启 ,大多时不显示。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 太多  尤其华硕

网友:
华硕的boss容易坏

网友:
集显不出来,,刷bios好的!!看时序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

网友:
现在华硕的BIOS  技嘉双BIOS都容易坏

网友:
我有一块卡20...CPU供电1.2V。核显1.1V。。。第一次开机要断一下电再开才能顺利跑码。。。有思路吗?Bios已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