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这个电压全无,与白屏有关系吗?

楼主(2017-05-07):
白屏,这个电压全无,与白屏有关系吗?

网友:
什么电压?查屏供电吧。

网友:
是,正在上传图

网友:
有个3.3V屏供电很重要

网友:
一个mos管(三极管),没有电压,集显笔记本,屏和屏线正常,只是白屏

网友:
什么三极管?输入有电吗?

网友A:
一个mos管(三极管),没有电压,集显笔记本,屏和屏线正常,只是白屏,是这个型号ADEV43,好配不?与它有关字吗?

ics

网友:
这个基本上都是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mos管(三极管),没有电压,集显笔记本,屏和屏线正常,只是白屏,是这个型号ADEV43,好配不?与它有关字 ...

查一查图纸吧。

网友:
首先你发贴要说明一下机器牌子型号,这样会很好的跟你说明问题的,因为不同的机器的电路不一样,一般白屏如果是电路的问题的话,以宏基来说的话就基本上是屏线接口附近的一个六脚管子坏了,可以直接换或是用线拉过去就OK了,其它机器都是大同小异的,试试吧,祝你成功

网友:
哪个电压啊??没有图吗》?

网友:
查屏主攻点

网友:
白屏 少 供电引起的

网友:
奇美的屏 白屏 话 屏坏的多

网友:
外接显示器   如果正常屏问题多点

网友:
查3.3V电压。。估计缺这个

网友:
查屏开启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