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 ver1.0不跑码无复位

楼主(2017-05-07):
十、ih61m ver1.0
故障:不跑码无复位
测供电正常,集显供电没有,集电供电一般都是跑码过内存以后才有,测PCI-E a13 14时钟正常,测A11电压0V,无复位
按无复位维修,测CPU电源管理IC发出的电压好信号VRM_PGD_R,经过电阻R10到了一个6脚的三极管Q3,第56脚要为低电平才正常,测电压为0.7V,不正常,先换Q3再说,这个三极管不好找,找了半天才从V星h61主板找到。换上测56脚为OV 3脚为3.3V,此板修复 .
主板已经被拿走没有拍图片,谁修到的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
典型的VRMPG信号转换上问题。

网友:
你收客户多少钱,

网友:
这个是通病,应该是R12 R10变质

网友:
收客户70元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复合管坏引起VRM-PG不正常!修的不错!

网友:
只要有电路图,找不到元件时,部分元件或线路可以变通使用,只要保证控制信号功能的正常,平时注意多收集一点主板图纸很有用的。

网友:
这板子bios问题很多的,刷个就好

网友A:
楼主 收费蛮高的 我这修得都是同行普通故障之能收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收费蛮高的 我这修得都是同行普通故障之能收50

我们这台式同行40.。。。我现在都不修了。

网友:
可以的啦  70 还行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收费蛮高的 我这修得都是同行普通故障之能收50

不是给同行修的。

网友:
今天遇到这样的板子,复位有就是不跑码

网友:
BIOS能发一下吗

网友(2017-09-09):
这个管子难找,直接拆掉不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