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

楼主(2017-05-07):
一个mos管(三极管),没有电压,集显笔记本,屏和屏线正常,只是白屏,是这个型号ADEV43,好配不?与它有关系吗?

网友A:
哪个MOS管啊、》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B:
老实找图纸吧,别乱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mos管(三极管),没有电压,集显笔记本,屏和屏线正常,只是白屏,是这个型号ADEV43,好配不?与它有关系 ...

最好还是看原理图修吧

网友C:
白屏一般屏少供电,解决3.3V供电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MOS管啊、》说清楚一点啊

红圈的那个,附近其它都有3.3v和5ⅴ电压,就它没有

网友:
一步一步来,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屏一般屏少供电,解决3.3V供电即可

主板插口有3.3v电压

网友:
其实就是屏供电

网友:
不用陪  可以直接拉过一个三幅就行了

网友:
没看图纸,不能乱猜

网友:
白屏,肯定是屏缺电压

网友:
没看电路图,最好没乱来,有些管子是导通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实找图纸吧,别乱搞!

好好修吧

网友:
换个U试一试啊

网友:
各脚电压呢

网友:
非常好,路过,学习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