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七彩虹G41TWIN开机只转不亮,诊断卡显示0

楼主(2017-05-07):
INTEL七彩虹G41TWIN开机只转不亮,诊断卡显示0 求大师指点下 有没有维修过的经验分享下!

网友:
复位有没有啊

网友:
直接送去店里维修吧

网友:
主板不跑码,一个一个条件测吧,如果你不是维修人员,建议拿去维修店吧,就算你知道是哪的问题,你也没有工具修呀

网友:
其实我是维修电脑的 但是我不会维修板  想请大师请教!

网友:
起码测一部分数据上来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我应该检测那几个地方!!师傅你有微信吗 我++你 送徒弟红包

网友:
诊断卡上的RST常亮

网友:
了解维修不?如果连供电,连信号都不知道测什么地方,那就干脆送修或者卖垃圾得了。

网友:
做维修起码得懂得一些维修知识啊,最起码要学会到不跑码维修这部分。不然很难的。

网友:
先测量一下几大供电正常不正常,按照时序再一步一步的检查维修!

网友:
还是先了解下电子基础吗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