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8M-RL V2.0 主板触发显示正常 ,就是不定时 掉电黑屏 ,在触发正常

楼主(2017-05-07):
梅捷SY-N8M-RL V2.0 主板触发显示正常 ,就是不定时 掉电黑屏 ,在触发正常  BIOS刷过一样

SY-N8M-RL V2.0.zip

网友:
AMD单桥的吧

网友:
恩 BIOS刷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做下桥吧

网友:
说的太过于含糊了吧

网友:
NVIDIA单桥的板子,做下桥试试

网友:
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能点亮不稳定的板子真是够了,太耗时了。

网友:
对于工作不稳定的主板最好是在出现问题时的数据和正常时数据对比,才能看出是哪个条件引起的掉电问题!

网友:
感情需要做桥  做桥实在浪费表情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