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品牌机主板F1A55-M LX3 R2.0诊断卡档63

楼主(2017-05-07):
华硕品牌机主板F1A55-M LX3 R2.0开机不显示,诊断卡档63,经查63代码为通过DMA#2基本寄存器的测试;即将检查BIOS ROM数据区,判断是BIOS出了问题,从华硕官方网站上下来F1A55-M-LX3-R2-ASUS-5602.CAP,这个是最新版的5602版的,但是比从BIOS备份出来的文件大了2048字节,用Winhex将这个2K文件头删除,用编程器刷了修改好的BIOS亮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最后附上亮机的BIOS,图片忘记了拍了。

最后附上亮机的BIOS

网友:
可以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从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只要删除文件头,都可以当场编程器bios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从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只要删除文件头,都可以当场编程器bios用?

理解正确,华硕官网上的的bios为cap格式,比编程器备份出来的多一个2K的文件头。

网友B:
原板不是PLUS的,不知能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板不是PLUS的,不知能不能用啊。

确定是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