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楼主(2017-05-07):
联想E47A集显,有待机3V5V,故障不开机,触发没反应,刷过BIOS,换过IO,求助,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还是查开机条件,都满足了在去考虑南桥的事

网友:
同意楼上,按时序走,待机条件都满足了,方可动桥

网友:
你测过哪里,量过哪些电压都不说,怎么帮你啊。ec的触发条件都量了吗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 具体要根据时序查下的

网友:
不开机的话一步一步查吧,,不要轻易动桥,到时候弄报废了

网友:
找个线路图慢慢修,简单的你都搞了

网友:
晕,还有很多条件都没有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