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无显示,加焊显卡也不行

楼主(2017-05-07):
F81SE无显示,加焊显卡也不行

网友:
不测条件就直接干显卡的吗?各电压都不知道,也不知怎么回答你

网友:
在看看其他条件满足没,不一定是显卡的事呢

网友:
跑马没  啥都不测就干卡

网友:
换板肯定行了吧,这板也不贵

网友:
确认显卡 ? 显卡加焊不行 可以考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