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A55MV3 这个怎么办?

楼主(2017-05-07):
开始 不跑马,  换了CPU 供电芯片 现在跑 R.b  BIOS 刷过了!

网友:
内存 CPU 桥电压 二相

网友:
CPU过了没???

网友:
内存UC 8脚 小芯片拆掉试试 ,有些这个测试卡跑乱码

网友:
这个跑的是乱码主板应该还没工作

网友:
建议再详细测量一下内存的所有工作条件,跑这个吗应该是主板还没工作!

网友:
是一开机就是这个代码还是跑跑才是这个代码

网友:
你这个码不是RB,是A6吧。我也是用的这种卡,目测,时钟复位都有了吧。可能角度不好,看上去那一排小灯,CPU位置的灯好像亮着的吧。如果是的话,换个U先。如果不是,按不跑码的思路。

网友:
其实应该把情况说得更详细一点儿。单凭一个代码很难判断,因为有的时候诊断卡的码只能起参考作用。在这个板上是正确的,在另一张板上就不一定了。

网友:
这个跑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RB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