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Z1 MBX-206独显 不会开机慢报错和卡顿

楼主(2017-05-07):
客户电脑开机报错然后卡顿很久才进系统,之后风扇狂转温度很高,再掉电,刷上这个BIOS解决问题 索尼VPCZ1 MBX-206独显

网友:
给我加分加分

网友A:
SONY的好像有的需要合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好像有的需要合成的。。。

这个是合成的

网友:
值得思考。厉害厉害

网友B:
下次 有 好 东西 多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 有 好 东西 多发上来

碰到有我都会发上来方便大家参考

网友:
我的本型号给你的一样 但是我没找到板号  我刷刷试试

网友:
合成的BIOS吗?

网友:
网上买的

网友(2017-07-21):
我的温度2分钟就到90多度了,刷BIOS

网友C:
我的主板也是温度可高,2分钟就到90多度了,刷BIOS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主板也是温度可高,2分钟就到90多度了,刷BIOS能解决问题吗?

你刷下试试吧   ,,,,,,,,,,,,,,,,,,,,,,,,,,,,,,,,,

网友(2018-02-08):
纯粹温度高,请问楼上的刷过后有效吗?

网友(2018-05-05):
刷了不亮。。。。。。。。。。。

网友(2018-07-19):
刷了不亮

网友(2019-11-18):
到底这个BIOS 能用不能啊

网友:
刷了到底能不能亮机?下过的咋有说不亮机的呀?

网友:
这个BIOS果然是坏的  就是不亮 机   原来我的是高温  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