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mini充电不开机

楼主(2017-05-07):
ipad2mini充电不开机垃圾货,是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充电头不对,一般ipad充电,用2A的充电头才能充进去

网友:
不要用手机的头和数据线去充,不行的。

网友B:
充电有电池标吗 有的话问题不大 应该电池问题 没有的话也不能排除电池 多数主板问题

网友:
估计是放电电路坏了,找迅维修修

网友:
电池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电路都不查,真牛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一样的故障 修好发帖

网友:
不开机不一定都是电池问题,有可能你用错了数据线呢

网友:
电池有问题,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尾插坏了吧

网友:
没有搞过很少遇到

网友C:
不开机的mini不好搞。。。

网友:
用2.1a的充电器。试试

网友D:
查下有没有电压进来吗

网友:
或者直接用电流接上去看下

网友:
4755G BOIS谁有

网友:
主板或电源问题

网友:
能充电是不是电池量不够啊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电流多少 充电电流

网友:
能 充电  屏幕上有 电池图标??

网友:
查下充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可以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我旁边就是修手机的  看他们遇到直接用表测试

网友:
先拿个电池换了试嘛  至少简单的先试过了再来问嘛

网友:
用镊子短接一下试试  这东西不好说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能冲进去电怎么会和电池有关系呢、不开机那肯定是主板问题了。我回收卖的话联系我v616790797

网友(2017-06-19):
换电池,换尾插。不行再换USB管,再不行换主电源,差不多了应该可以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充电头不对,一般ipad充电,用2A的充电头才能充进去

的确,经常遇到PAD充不进,拿过来我一插好充,最后说是用手机头子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有电池标吗 有的话问题不大 应该电池问题 没有的话也不能排除电池 多数主板问题

有充电标志多为充电管有问题,无充电标志多为USB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的mini不好搞。。。

和手机差不多,也不难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有没有电压进来吗

对,插上充电头,测一下USB 5V有没有到主电主板上。没到主板上的直接换尾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