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B开机不显请教

楼主(2017-05-0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华硕X53B来是开机掉电,打开看CPU风扇灰堵死了,以为CPU坏了,后用热风吹了一下CPU现在可以开机了,但是电流到0.8-0.9之前不显,好像是没有过内存,不过不插内存电流还能到0.96,我想请问各位会不会是显卡坏了,CPU是板载AMD的,显卡是216-080900

网友:
BIOS以刷过了

网友:
显卡有可以坏,可以加焊下

网友:
按不跑吗维修

网友:
考虑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个桥芯片好像也是很容易坏的,主要是完全没有散热了

网友:
估计跟BIOS 还是有关系呀

网友:
外接可以亮!这个机器我怎么记得有个屏供电的芯片!

网友:
加焊下北桥显卡吧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跑马啊 啊

网友:
这显卡坏的多

网友:
你这个好像没过内存吧?先查CPU供电,显卡供电,内存供电看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没过内存,

网友:
吹cpu!!为什么不是桥啊,,一起吹过q40的,用了几天就又不行了,

网友:
不稳定不好弄哦  直接换

网友:
  感觉像是北桥, 但你这开机掉电,干CPU好的,有可能存在U  用风枪没有干好哟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多

网友:
试着搞下显卡呗

网友:
显卡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