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2w90ps

楼主(2017-05-07):
还是这个显示器,今天驱动板到了,准备换,拿出来一看,屏线接口不一样啊!但是都是30针,只是接线的胶壳不一样,看了下屏供电的电阻也不一样啊!我纯小白,求高手解答能不能把座子换了接屏,上图。

网友:
直接插进去就好了吧

网友:
插进去看看喽,驱动板一样的话没问题的

网友A:
一看就是不开维修店的,屏线接口明显不一样,你怎么接?
要么换板,要么换屏线,有这种屏线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不开维修店的,屏线接口明显不一样,你怎么接?
要么换板,要么换屏线,有这种屏线卖的。

版主
楼主就是请教来的

网友:
接不上的,换接口吧

网友:
两个接口都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
楼主就是请教来的

就是 就是。这个我看了一下,只是屏线多了个黑色的卡口,取掉 跟普通排线无异,但是!数据不对,没有MCU编程器。看来还是得重新买个,都怪我大意,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不开维修店的,屏线接口明显不一样,你怎么接?
要么换板,要么换屏线,有这种屏线卖的。

版主大大,我说了我小小白,屏线上只是多粘了一个黑色的卡扣,取下就是普通的排线,我是怕屏供电不对,我试了,程序不一样,没办法,还是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 就是。这个我看了一下,只是屏线多了个黑色的卡口,取掉 跟普通排线无异,但是!数据不对, ...

这个发之前 还是得确认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