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2背光不亮

楼主(2017-05-07):
升压二极管,电感都OK,电源也已经换过,屏也换过,不懂怎么修了,求高手解答

网友:
有可能是CPU脱焊  您的这个IPD是不是摔过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进来学习下···

网友:
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
测量对地二极体值,若对地二极体值正常,先测量 PPVCC_MAIN有无电压,最后更换PMU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