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X401A掉电

楼主(2017-05-07):
机型:ASUS X401A
板号:X401A
故障现象:待机0.004A,触发电流上到0.9A左右掉电,可能再次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测各大电感电压:5V正常,3V没有,触发测1.5V有,1.8V有,1.05V有,1.1V有,集显电感无电压,去掉内存不掉电了,插上内存故障依旧,测内存的条件:VDD1.5V,VREF:0.75V,VTT:0.75V,VDDSPD:3.3V,SMBUS:3.3V,接下来大家就都知道了下个BIOS,刷上去,再次触发,电流一路跳变,亮机修复!!!

X401ABIOS 板号X401A REV2.0.rar

网友:
刷完BIOS后,待机0.011A,3V待机正常

网友:
上次也修一台bios引起的掉电,拔了内存就不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