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K215TX 加电掉电

楼主(2017-05-07):
HP 15-K215TX插上电源,电源口指示灯亮,待机5V有,按开关电流跑到0.49不动,这是所有电压都有,过3秒钟掉电,然后再按开关无反应,只有待机5V,拔掉电源重新插又开机加电一次,然后掉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先合成一个BIOS先了

网友:
只能下一个BIOS试一下了

网友:
怀疑bios 可以找个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