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反复开机

楼主(2017-05-07):
X1客户说用着就突然黑屏了   留机插上电源按开关反复开机掉电    电流跑到0.3    论坛一搜都是换板子的  有大神指导一下么       BIOS刷过了

网友A:
X1好多都是显存那边问题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我的问题一样

网友B:
cpu虚了 上bga 不用隔热胶贴一下内存颗粒 上bga 选焊接 温度控制好 230 左右停一会儿 选冷却再把冷却点掉 不要用风扇散热让他自己慢慢凉就行了

网友B:
板子比较贵  风险大  容易返修 自己看运气吧 直接拆cpu 更麻烦

网友:
问题一样哦 搞定了吗

网友:
0.3看下电流都出来了吗 一般都是CPU坏了

网友:
   这个BIOS 很麻烦   要合成的       CPU也坏的多

网友:
不用修了换板吧 这个X1

网友:
干CPU试试看

网友C:
这机器 CPU 很爱坏的   我的2台都换板子了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X1好多都是显存那边问题

关键都打黑胶的   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虚了 上bga 不用隔热胶贴一下内存颗粒 上bga 选焊接 温度控制好 230 左右停一会儿 选冷却再把冷却点掉  ...

cpu干过了    内存都干过了   就差没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板子比较贵  风险大  容易返修 自己看运气吧 直接拆cpu 更麻烦

是很贵     问了联想售后1100

OCS

网友:
我一共遇到大概有五台    到现在才搞好过一台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 CPU 很爱坏的   我的2台都换板子了

我换过3块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1好多都是显存那边问题

能搞的都搞了 。。。。

网友:
x1   没整过

网友E:
这个机器可以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目前没有修到过此主板

网友F:
我遇到2台    也没搞定    5代     淘宝1900   吓死宝宝0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前几天我遇到一个X1 不加电 待机0.08 摸EC 有点热 这个机器EC是BGA封装 问芯片商家说带程序 只能换剪板的 觉得不把握就推掉了

网友G:
有没有加焊cpu试试?

网友:
是不是cpu缺焊了

网友:
整过就绝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可以刷个BIOS 看看

BIOS要改  我不会。。。。。。。。

网友:
加焊过了  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加焊cpu试试?

加过了     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1好多都是显存那边问题

这种板子风险太大 不好搞

网友:
换板子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2台    也没搞定    5代     淘宝1900   吓死宝宝0

正常  这种板子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
重装板载CPU试试。。。

网友:
换主板吧x1c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加过了     最后换板子了

板子的集成度太高了,cpu太贵,维修没得修了

网友:
打了黑胶的加焊不行  要拆下来重新直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板子的集成度太高了,cpu太贵,维修没得修了

嗯  现在电脑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不要纠结,报换版价格,不接受就叫客户拿走,这么贵的本子返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
X1的就不要修了,PCB干过,板层就出问题了

网友:
你好  你的BIOS刷过还是开机掉电重启吗

网友:
换板子吧,这机子不好修

网友:
应该是EC问题

网友:
x1确实是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很贵     问了联想售后1100

能买这机器的人一般也不差这1k1

网友:
这机子是不是通病啊,我手上就有一台,开机到0.3掉电,反复重启到0.3又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