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求助

楼主(2017-05-07):
今天收到h61m-e主板一块 问题是反复上电重启 偶尔还能启动 电压也都正常 偶尔能亮机时进BIOS看了一下3.3V为红色的 电压偏高 就闪一下没有了 不知从哪里入手 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查io3.3v检测出问题,查分压电阻

网友:
可以尝试把3.3V检测跳到5V上去

网友A:
IO的3.3V检测脚基准电压偏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的3.3V检测脚基准电压偏高了。

搞好了 客户电源坏了

网友:
已修好电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 客户电源坏了

那倒好,看来一直怀疑主板的事情,没想到这回真的是电源出问题。

网友:
看来一切皆有可能啊,以后修还是得细心啊

网友C:
一般都是用我自己的维修电源试板子

网友:
电源引起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用我自己的维修电源试板子

客户拿来后确定主板问题前我也是都要换电源试的。

网友(2017-09-12):
查I/O的3.3V电压检测信号,一般是电压偏低了,你可以换那两个分压电阻或者拆掉,飞线到旁边的电压检测信号。

网友:
修板子里我一般都是用自己的测试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