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3进水加点大电流

楼主(2017-05-07):
    一红米3进水,清洗后用电池可开机,但主板发热,大电流,经仔细查找,发现是闪光灯一个电容短路,前端供电电感也发热变色了
换下的两个原件

网友:
我的图片怎么不能编辑

网友:
看那小芯片都黑了,没有坏?

网友:
修机真是简单,故障没有扩大。

网友:
运气真好,故障明显,我这个客户拿来说是不能充电,换了尾插还是一样,拆开一看 *脏话*,进水的,真是不自觉,进水也不说

网友:
还好,仅仅是一个电感和电容。要是大面积的故障,那就真心要吐血。

网友:
米3联通版

网友:
这款机有个通病,就是进水后闪光灯电路特好短路,大电流,并且都是IC旁边的电容短路,已修过多部

网友:
进水机都容易坏需要升压的部分的电容电感

网友:
进来学学手机

网友A:
楼主运气好,捡到了。手工要控制好,不然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好,捡到了。手工要控制好,不然容易扩大故障。

   是的,手工控制不好确实容易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