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求助oppo a33m

楼主(2017-05-07):
那位大神有oppoa33m的维修手册和图纸

网友A:
估计不会有,oppo的和vivo图纸流通到市面上的很少几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会有,oppo的和vivo图纸流通到市面上的很少几乎没有。

哦  谢谢了  就你一个回复

网友:
同求,我也想要

网友:
oppo的图纸几乎没有,只能根据经验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