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Q42 G42 HM55独显改集显问题通解

楼主(2017-05-07):
一 改集成后 不需要重新刷集成  bios     除非确定BIOS确实有问题 。
二 改集成后 要把原显卡拆掉 焊盘托平。
三 改集成后进系统死机 蓝屏的    一般是独显供电拉到集成供电的线太细 空的330 电容最好补上。
四 改集成后灰屏不显示的 排除屏线问题 是因为晶振C372 C373 型号不对。这个要按图纸标注的找一样的。
五 改集成后分辨率不对的 是因为屏没收到EDID信号 排除屏线原因 一般是最上面的排阻没焊接好、。

网友:
对于一般维修师傅太复杂,貌似现在的主板便宜了,直接换主板

网友:
HM55的还该集显吗?

网友:
论坛早有案例,谢谢楼主分享心得

网友:
总结的不错 可以说下 这个机器的具体改法

网友:
LZ总结的很好,有具体的方法更好

网友:
怎么改,独显改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