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2140 开机不亮

楼主(2017-05-07):
HP MINI 2140 开机不亮 电源灯闪7下 会自动重启 除了CPU 电压没出来外 其他电压都有了

网友A:
测cpu的条件啊  测不出来了  就换桥, 因为桥有一个cpupwrgd信号  没有此信号 就是有cpu开启信号也没有核心供电

网友:
为什么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cpu的条件啊  测不出来了  就换桥, 因为桥有一个cpupwrgd信号  没有此信号 就是有cpu开启信号也没有核心 ...

这个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原理

网友:
供电开启  频率设定  这三个满足了  芯片就基本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