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级自修复和自校准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7-05-07):
新人,请教大侠,B级自修复和自校准是一回事吗?需要通刷固件吗?

谢谢~~

网友A:
确定下是显示器还是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下是显示器还是笔记本

别人问的是希捷F3指令硬盘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