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31D5C2080求大神一个屏

楼主(2017-05-07):
搬家过程中不小心把屏搞坏了,求大神方法屏屏屏

网友:
直接换一台呀,屏比机器要贵

网友:
板子留着试屏或作配件用吧!

网友:
现在大点的液晶屏,某宝都没有单独卖了

网友A:
电视机型号都弄错了,长虹没有这个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型号都弄错了,长虹没有这个型号的。

哥们你是不是看错了,呢真有这个型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是不是看错了,呢真有这个型号呢

应该是3D51C2080,我家就这个型号,长虹等离子电视机,等离子屏坏了可不便宜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3D51C2080,我家就这个型号,长虹等离子电视机,等离子屏坏了可不便宜哦。

大概多少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多少钱吗

淘宝上去看看吧,反正比同尺寸的液晶屏要贵。

网友:
看屏幕颜色就是等离子,大概1500-2000,吧,买个二手等离子电视也才1000-1500

网友:
直接换了吧现在屏也不便宜

网友:
上个月刚卖了台50寸正常的长虹,450块。又不早讲,早讲就留给你了。屏一样,主板不同。

网友:
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