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45不显示

楼主(2017-05-07):
不显示电流一开机就跑0.53不动了不过内存。bios刷了几个了。每次刷了都是一样的电流。10分的bios也下了,好心痛。现在暂时查到没内存复位。没短路。没进水。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集成AMD 的 ????????????????,估计CPU 出问题了,我这里也有一台 ,直接干CPU才好

网友A:
别刷BIOS 了,没用的。 检查下CPU 的 APU-PWROK,LDT-PWROK,APU-PWRGD 这些,,还有内存RST 。。你这个CPU 爆掉的可能性太大。。。

网友:
南桥烤一下 试试

网友:
1放电 2刷BIOS(刷BIOS最好用其它的芯片保存原芯片) 3BGA(做BGA时先烘板2小时以上)) 4查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刷BIOS 了,没用的。 检查下CPU 的 APU-PWROK,LDT-PWROK,APU-PWRGD 这些,,还有内存RST 。。你这个CPU  ...

我知道这种u是很容易坏,但手上没这个u。要换这个u的话,客户肯定就不修。哎,我查查你说的信号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开机0.7,刷BIOS没用

网友:
先三板斧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故障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