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inspiron 1526 (PP29L )板号07210-2M 开机双灯爆闪,走绕路维修,亏大了。

楼主(2017-05-07):
  同行的机器,  板号07210   电流有些跳变不大,  拆机散热器灰尘已满,果断风枪吹 北桥12FG上电依旧不亮, 估计芯片虚焊严重,上BGA 。。。。。悲催芯片直接挂了,,找了一块新桥换上信心满满,应该能亮    结果一样不亮。。。。。。。。。。看上论坛了好几个贴子,这时注意到开机时,开光灯旁边的2个蓝色灯爆闪      上百度搜了下  看到一位仁兄说跟CMOS 电池有关。。。感觉好扯淡,,,,,试了一下,电池电压0.8V  换了一块新电池  抱着试试的心态。。。。。亮机了。。。。。很扯   第一次修到这样的机子,电流有跳变,机器不亮,跟cmos电池有关      特来分享给大家,遇到双灯爆闪的,不妨量量CMOS电池再动其它的东西,少走弯路,
     此贴没啥技术含量,经验之谈。
             希望大伙加加分哈,多谢

网友A:
很给力的  帖子   很好的 经验 真的是少走弯路  谢谢

网友:
楼主玩的有点大

网友B:
该不会北桥本来没挂?就是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C:
这种桥基本不出问题

网友:
桥很少出问题,

网友:
AMD的CPU机器,不过内存的话才会去量电池!!!遇到过好几台

网友:
学习  具体还是根据自己遇到的情况为准

网友D:
楼主少赚几十块钱啊

网友E:
RTC电路在AMD架构里会导致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F:
楼主是孤陋寡闻啊,AMD的小电池没电会出现很多故障

网友G:
AMD的芯片组貌似都有这个毛病,比较常见的就是宏碁的机器,电流跳变挺正常,就是不亮机,以前遇到过好几次,以后维修的时候可以注意下,省时间,也避免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AMD的芯片组貌似都有这个毛病,比较常见的就是宏碁的机器,电流跳变挺正常,就是不亮机,以前遇到过好几次 ...

是的acer的机器这种问题多一些,算长记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给力的  帖子   很好的 经验 真的是少走弯路  谢谢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问题怪异,老兄,评下分啊,最近没分了都

网友H:
AMD机器第一步就是测量电池电压

网友:
咋不是,经验有时候也能害人呐,散热器灰满了,一般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不会北桥本来没挂?就是电池的问题吧

北桥没坏,就是,加加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桥基本不出问题

嗯嗯,关键看散热器灰满了,才去干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少赚几十块钱啊

呵呵,下次在遇到了,就省几十块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RTC电路在AMD架构里会导致各种奇葩问题

嗯嗯,以后要多注意这些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孤陋寡闻啊,AMD的小电池没电会出现很多故障

拆机看散热器灰尘满了,  天天搞DELL的机器0752001,  搞的,一般都去直接干北桥。。。 呵呵下次注意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AMD机器第一步就是测量电池电压

嗯嗯,今天算是领教了,,  加加下载分,多谢

网友:
有的AMD的机器CMOS电池没有电也会不亮机

网友:
这个AMD的芯片组BIOS电池没电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嗯,以后要多注意这些条件了

有一次教训就攒经验了。慢慢来

网友:
呵呵  已经加分

网友:
AMD
电池没电会出很多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