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 供电 电压

楼主(2017-05-07):
大家好,UU5的IC,输入电压5V。3.3V正常,没有输出。是不是此IC坏了?

网友:
RT9018B 6脚无输出。3脚,4脚电压正常

网友:
请问是不是本IC坏了,2脚EN无电。估计不是此IC坏了。

网友:
外围条件具备就换芯片呗。 2脚EN无电
就往前查。

网友A:
先查EN为什么没有先吧

网友:
这类供电芯片就5个脚,供电一个,接地一个,开启一个,反馈一个,输出一个。测测输出有无对地短路,测测开启接地是否正常,测测反馈电阻阻值是否正常,有无氧化。很容易就能判断芯片到底是好是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EN为什么没有先吧

南桥出来的,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出来的,怎么查?

测一下EN对地值,把小电容UC58拆了,版主回复了

网友:
问题解决 ,换个UU5 一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