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寸显示器掉电

楼主(2017-05-07):
三星22寸显示器插电源几秒就掉电,换了适配器,好了一点,有时看十几分钟还是掉,手头就一个电源,14V的,这还会是电源问题吗?或者说一定要原装电源?

网友A:
你 先找个适配器试试,最起码先确定哪的问题,掉电的时候只是灯亮还是不亮

网友B:
你 没有可调电源吗  掉电后 是指示灯都灭了  还是  指示灯亮着呢

网友B:
如果指示灯亮  只是 暗屏的话 就是 恒流那块出问题了   要是指示灯都灭了  那就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C:
个人感觉是接口不匹配吧

网友B:
还有 就是  显示器 不需要 原装电源只要电流不比原装低 电压一样或高点都可以 电压 不要高的太多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D:
基本上是电源的问题,测试电源要求3A以上。

网友E:
可能是电源适配器的电流不够

网友F:
先拆机看看,板上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G:
用稳压电源试一下看还会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 没有可调电源吗  掉电后 是指示灯都灭了  还是  指示灯亮着呢

指示灯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先找个适配器试试,最起码先确定哪的问题,掉电的时候只是灯亮还是不亮

嗯。定一个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指示灯亮  只是 暗屏的话 就是 恒流那块出问题了   要是指示灯都灭了  那就可能是主板问题

灯不亮,但再按开关可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是接口不匹配吧

什么接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 就是  显示器 不需要 原装电源只要电流不比原装低 电压一样或高点都可以 电压 不要高的太多

用12V2A好像可以吧

网友:
什么根据呢,有修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是电源的问题,测试电源要求3A以上。

以前换过2A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电源适配器的电流不够

调电源是5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拆机看看,板上供电是否正常

拆了的,正常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稳压电源试一下看还会不会掉电

有试过【 了呢,也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试过【 了呢,也会掉

那就不是电源问题了,再查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你还是送修吧,就算你定了电源回来好了还好,没好你怎么处理

网友:
掉电后测电源版有电压没   有的话就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拆开机器,直接使用稳压电源,把正负电源焊接供电进行测试。

网友:
应该还是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