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不能正常关机,重新装系统也不行

楼主(2017-05-07):
本人手里有台笔记本不能正常关机,重新装了系统,换了硬盘,。BIOS恢复了也不行,怎么回事,求解决刷了BIOS正常关机了,谢谢各位,谢谢迅维网

网友A:
描述不清楚。看具体是什么问题。是不触发啊。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楚。看具体是什么问题。是不触发啊。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点关机,一会儿就卡住,刚开始以为是系统驱动问题,重做了系统也一样,换了硬盘也是一样,但是点重启可以重启,就是不能关机

网友:
有高手解决一下吗?

网友B:
硬盘换过吗!什么机器啊!

网友C:
重新刷个BIOS 看看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换过吗!什么机器啊!

换过硬盘了,一台gateway笔记本,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新刷个BIOS 看看可能会有惊喜。

怎么刷啊?哪里有BIOS下载?

网友:
装系统不加载驱动试试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是EC芯片问题吧,要不你换一个EC试试

网友:
什么叫不能正常关机  现象是什么 说一下

网友:
主板BIOS   二三级电压管子穿了 都 会    桥 也会的

网友:
这总故障 一般外设排除 直接杀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刷啊?哪里有BIOS下载?

论坛里就有啊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BIOS问题吧,是不是重启就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