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0J掉电及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5-07):
      板号:K42JR REV4.1                                                                                                    故障:自动上电0.4掉了,随后又自动上电0.4又掉了,反复循环。                                        测量:VTT_CPU电感无电压,VTT_CPU电感无短路。                                                          查图纸和点位:  总线供电芯片是RT8202A的,第2脚和第9脚是5V供电正常,15脚是开启3.3V正常, 供电开启正常,根据经验直接换芯片,既然没好,老现象。不就是个供电吗,也那么难修,还是一各个的查吧,自举,反馈,ton19V,os电阻,发现ton19V没有,     测量PJ8301无电压,很明显断线,一根线飞过去,       不掉电了,电流一路狂奔到1.1左右可惜不亮机 拔掉内存,电流一样,换内存不行,也就是没过内存,刷BIOS,刷好多没好已经彻底否定不是BIOS问题,继续测量,发现CPU供电只有0.85V,正常是1.2V,低了,,看看有通病没,据说  如图     pr8306电阻阻值变质变成5K了,是通病,,这不是测量过吗,再测量一次,18K,正常,通病无效。根据时序来吧,直接测量PLT_RST总复位,直接到CPU那边,        测量PLT_RST_R为1.05V,正常,这是总复位的3.3V通过r0318和R0319分压成1.05V给CPU复位的。 总复位正常,就查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SPD3.3V  SPL3.3V  SPA3.3V及0.75V,,,,,只发现内存复位只有0.2V不正常,内存没复位,   查M_DRAMRST#内存复位是谁发的,                     CPU 发 的,直连内存  30脚,,CPU没有发出去内存复位,CPU什么都收到了既然不发内存复位,,可惜没U换,好不容易借到一个U,换上去亮机了,维修结束,道理简单清晰的,维修是复杂的过程,各位兄弟姐妹给点分吧,发帖不易,还好一代I3的U不贵,不然就白修了,  附上亮机BIOS ,8显层的    ,点位,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Intel_华硕_K42JR(HM55).pdf

chinafix.com.cn迅维网_k42jr 4.1 点位图.rar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sus a40j 版号:k42jr rev. 4.1显存8个.zip

网友:
写了我个吧小时,很累的,如此清晰透彻的解决故障,给点分嘛。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话说楼主怎么知道CPU电压是1.2V正常呢

网友:
怎么复杂。早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话说楼主怎么知道CPU电压是1.2V正常呢

这机子有通病就是正常1.2,故障时0.85   18k电阻:daxiao: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啊   技术大咖。

网友:
我要是有你这么厉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有通病就是正常1.2,故障时0.85   18k电阻:daxiao:

如果通病问题就好了,可以节约钱,害得我买了一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