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短路维修求助

楼主(2017-05-07):
机器来的时候发现大短路,于是拆MOS管,,不短路  掉电   换了MOS后 还是一样,求助大家怎么回事

网友:
查其他的 线路

网友:
上到多少掉电??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帮你,好歹也说下MOS的位置号啊,要不然怎么帮你分析啊,或者上个图纸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