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暗屏

楼主(2017-05-07):
这个故障是有通病,但是好久没修电l脑了,忘了怎么搞了,特此求助下各位

网友:
主板上控制屏信号这个芯片问题

网友:
换RTD2136 就可以了

网友:
在屏线接口查 bl_on      pwm     19v 这三个条件

网友:
19V 主供电   PWM  亮度控制 3.3V    BL-ON  开启  3.3 V  一般就这三个

网友:
测供电正常吗

网友:
非常好,路过,学习了,顶

网友:
开启有电压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看看屏幕接口的开启电压 好像论坛里面有这方面的帖子 我上次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