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进水机维修。屏线断线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07):
接到机子先拆机一看,
啊西吧!!,进水机。
心一想。嘿嘿、
清理完

进水机先烤下就差不多了

可是谁知这下。

谁知装机时才看见屏线都腐蚀断了。

唉只能先解决断线了

第7脚3V

第4脚3v

都是屏断线的地方。

分完后开机0.3A开机

以前都是修笔记本

从没搞过手机

我小白,大神勿喷。

网友A:
估计以后都要转行修手机了。

网友:
笔记本,手机一块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以后都要转行修手机了。

已经转行,不转不行了啊,哥们

网友:
再不是都是全能维修

网友:
PC市场早是明日黄花,手机市场目前相对来说还好点。

网友:
是啊,电脑倍智能手机慢慢代替了

网友B:
我 也是修笔记本的,现在和手机一起做。楼主手机自学成才啊

网友:
有量还行,没有量手机也没法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 也是修笔记本的,现在和手机一起做。楼主手机自学成才啊

从笔记本开始修向手机平板是

网友:
杂牌机报不上价。搞苹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笔记本开始修向手机平板是

没有转,一起做。

网友(2017-06-11):
我是修手机的,现在准备一起把修电脑的业务接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