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0,不定时,各种花屏,闪屏,通病解决。

楼主(2017-05-07):
  一台E430.开机一次不行,第二次才可以开机,还花屏。均匀的花,开机后,1个小时内,故障会出现,用示波器,仔细测试1.5v,内存供电,感觉电容可能不稳定,直接加电容到主板2个空位置,用了半天没出现问题了,C2014,和C2036,位置是空的,直接加焊2个330uf的电容上去,Q2302,左边的线很细,容易腐蚀,断线,我这里是断线了,好不容易看出来了,请注意,修好后如图:

网友:
遇到过但是不是这款机子,

网友:
好眼力啊  厉害

网友:
一般来说e430第二次开机这个问题是bios问题  至于用一个小时左右花屏是内存供电是可能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需要!!!!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花屏没遇到过 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不开机,不出电压。加电容就好了。。。。

网友:
以后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加电容是通病?  E430是修过,这种毛病还没修到过

网友:
还是楼主心细,我也接到过这种现象,量到处电压都正常,搞得直接退了。。。唉。。。还是细心点好

网友:
这种问题也只有联系的会出现,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两个月前修到过这种机子,就是Q2302边上断线了,修了一天才发现的

网友:
修了几块了 通病?

网友:
正修一台E430,用十多分钟花屏,都试了不行,在怀疑显存

网友(2017-12-01):
厉害加电容就可以解决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这种例子确实值得借鉴

网友:
没示波器很难量出来供电不稳,,,,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加焊修到过 ,没遇到加电容的

网友:
遇到过但是不是这款机子, g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网友:
厉害 了我的哥

网友:
很好啊有学习到了啊很好啊有学习到了啊

网友:
想给楼主加分,可惜时间过了,谢谢分享。。。。。。

网友:
表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了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观察很细致。值得学习、

网友(2022-10-12):
内存供电不足花屏,是刷BIOS后才出现的,解决方法:1刷回原来的BIOS(这有一点点难度),2不刷BIOS,按楼主的方法两个330电容,到这里还不行,需要用焊锡点一下J2跳线,把三个电容的正极并联起来,到此问题解决,已验证

网友A:
这应该不是主要问题吧,不过可以试试
wei863001
只要开机进系统后出现花屏伴随着吱吱声的话果断加电容和短接J2跳线就好了,J2跳线就在电容旁边
详情

网友:
好眼力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主要问题吧,不过可以试试
只要开机进系统后出现花屏伴随着吱吱声的话果断加电容和短接J2跳线就好了,J2跳线就在电容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