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触发

楼主(2017-05-07):
今收一联想E430机器,待机0.03,按开关不触发,拆机看主板外观完好,没有进水,由于这个这种情况遇到过BIOS问题,就先刷了一个南桥和EC的BIOS ,结果一样,不过觉得待机有点高,就测试了一个主板,发现根本没有3V.5V,那估计是有微短,找测试点打阻值,发现PJ401,有短路,断开一侧不短,找图,看短的一侧是连3V 5V芯片,再仔细一一测量,是一MOS管相连的小电容击穿了,取掉,待机成0.02,再按开关可以触发,亮机了。希望能给修这样情况的同行一个参考,少走弯路

网友:
还是细心才好

网友:
这个修过很多了 都是小电容是事 在屏线接口和 喇叭那 2个位置电容爱坏

网友:
感觉有点懵- -。如果你加点图就去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