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老电脑,惠普NX6320 不开机

楼主(2017-05-07):
插电待机0.06,充电芯片有一点点发烫,待机3V5V 都有,开关也有电压,就是不触发,有人修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EC的条件,供电、时钟、LID 等

网友:
AC IN这个信号你不查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条件,供电、时钟、LID 等

没图纸,又是个好老的电脑,LID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