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联想M7105复印不清晰。换鼓 换激光器无效

楼主(2017-05-07):
联想M7105复印区域性不清晰。换鼓 换激光器无效 最终更换充电棍问题解决了
联想

网友:
维修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楼主绕了一个大弯子!

网友:
激光器一般不会造成区域性不清楚

网友:
激光器 问题图像是一边浅 鼓图层问题图像一般是整体浅

网友:
你居然排除了 鼓 跟激光器 那就高压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充电是哪里的?

网友:
我有个兄弟7060 报错卡纸 没修好

网友:
局域性模糊打印正常 跟加热管有关系?扫描头换了还是一样 跟激光器应该是没关系的

网友:
我想请问下,你这个充电辊是什么地方的充电辊?这是一;二你鼓都换了,还没好,我想问下,你的充电辊是不是鼓上面的那条栅网与充电电极丝,就这两个问题,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
联想有充电棍吗 版主是不是在刷分啊

网友:
换硒鼓不行?硒鼓没充电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