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看两个色环电阻

楼主(2017-05-07):
朋友拿来一台交换机,不通电。拆开一查是保险烧了,换了同一规格的保险,一插电保险又烧了。换了保险管,单独电源板通电,还是那个保险管照样烧。查到两个色环电阻,有些看不明白。请懂的帮忙识别一下。

棕,黑,银,金测量下来是 0.6欧

棕,绿,银,金测量下来是0.7欧
请大神帮忙看看这个阻值应该是多少呀?

网友:
棕,黑, 银 0.10欧姆      棕,绿,银  0.15欧姆  一般万用表的精度测不出来这种电阻,我用的是福禄克289

网友:
0.15电阻应当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了,看来是10%的换算,看来要进一个高精度的装备了。

网友:
都是很小的保险电阻,查整流桥,300v后面电路,只要300v电容二极体不正常不需要通电,一通电肯定炸保险,300v电容二极体一般是470欧左右

网友:
0.15 综绿银

网友:
保险烧了你就只换保险啊

网友:
你测试出0.7 问题不大  只是万用表的精度问题

网友:
唯一的一个大电容,一个桥堆和几个主要的场管测下来都没毛病。只能一路一路的往下查了。

网友:
福禄克289万用表,3000多一个,我放弃了

网友:
烧保险说明后极有短路..........

网友:
装个色环电阻计算器就行

网友:
开关管烧了吧

网友A:
看你的级别也不低,烧了你直接换个保险管不烧冒烟才怪!跟两个电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不就0.1跟个0.15缓冲电阻而已。   AC-DC电路确定短路了没有?电源三极管有没烧短路?621pf电容没有短路?这些确定没有问题再检查负载吧

网友: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找了很长时间,发现调频变压器出了问题。估计没的修了。

线都烧成蓝色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级别也不低,烧了你直接换个保险管不烧冒烟才怪!跟两个电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不就0.1跟个0.15缓冲 ...

全都查了,没有一个是坏的。然后发现高频变压器有些奇怪,初级绕组有根线变蓝了,应该是烧了吧。

网友:
开关变压器几乎没得坏,一定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都查了,没有一个是坏的。然后发现高频变压器有些奇怪,初级绕组有根线变蓝了,应该是烧了吧。

长时间温度高烤成颜色变化很正常,变压器坏的几率可以买彩票了。正常的是一组DC直通与其它不通,另外的是全通。你先确定完再考虑变压器坏的问题。

网友:
次级绕组6个脚全都能相互导通,阻值都在0.5欧以下。其他所有原件至少用万用表没量出有短路的,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