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2421 不开机待机电流0.2a

楼主(2017-05-07):
DELL 2421 不开机待机电流0.2a  3V 5V 没有 3V5V 电源芯片有点发汤。有那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查3v 5v线性电压电路,芯片发烫一般是线性电压短路造成的

网友:
直接测待机芯片的条件看是线性还是PWM不正常,一般都是线性短路多一点,

网友:
测桥,Ec,网卡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线性3.3有没有短路?没有就换个待机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