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7-05-07):
接一同行的显示器,说是换灯管,我也没开机看,直接拆屏,换完了坏了:大家看看是哪里压坏了?间隔横线。本来想传照片,可显示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文件不大,不到3兆,怎么限制。补充下,该屏带侧绑。

网友A:
手压坏了,估计换手

网友:
看不到  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压坏了,估计换手

不可能,压坏的,咯坏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B:
应该是COG脱焊了,换灯管拆屏一定要小心,手要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OG脱焊了,换灯管拆屏一定要小心,手要轻。

COG脱焊了
请教下 COG 是什么
液晶屏和逻辑板的排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OG脱焊了
请教下 COG 是什么
液晶屏和逻辑板的排线吗

是的,估计是要报废了

网友:
换管时不小心,很容易把屏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估计是要报废了

看来还是得十分的小心啊

网友D:
换灯管之前没点一下什么故障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灯管之前没点一下什么故障吗?

没有,直接就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直接就拆了。

换灯管前一定要测试下屏是否正常,这就是冲动的结果。就当交学费吧!
我们都是过来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换灯管前一定要测试下屏是否正常,这就是冲动的结果。就当交学费吧!
我们都是过来人。

有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
应该是压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直接就拆了。

下次要先看一下是什么故障,不能人家说要干嘛你就干嘛,要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问题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是把屏电路和屏相连接那的软排线弄松动了。这种不好修啊

网友:
重插屏线,长城有的屏接口接触不好也横纹,再看下的灯管看没?确定是管坏了?:ciya:  可能本来就这样的要你换灯管也有可能。。

网友:
应当是屏已经坏了

网友:
图片的大小限制   看我发的主体帖   关于图片大小限制和如何插入图片的帖子  有视频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过这样的经历?

维修的第一步,故障还原,还是找饼哥培训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