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7):
HQ9001芯片16脚没VCC供电,飞线12V电压故障排除
芯片

网友:
学习 电路知识

网友:
言简意赅 不试着原版修复吗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 你取的是12V滤波电容上的电吗

网友:
上个IC飞线图吧
从12v输出飞的吗

网友:
没有图片,都不清楚说的是什么

网友:
高压板的飞线供电

网友A:
我发个图片给你们
新安江
图片呢? 发帖时就应该上传对应的图片,莫名其妙。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个图片给你们
图片呢?
发帖时就应该上传对应的图片,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