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15年 进水呕心沥血维修

楼主(2017-05-07):
机器:苹果A1466 15年
故障:进水,什么?不是简单的进水是 大量进水,大量腐蚀,几乎就是报废主板了,通电待机为0
发帖理由:要求管理申精,加分,个人觉得 这个帖子值这个价
开始维修之前的主板图:
其它地方没有照全 但是绝对不止这一点
开始维修:
             故障一 无3.42V
通电待机为0 , 检查隔离,公共电压,查3.42V  OK ,当我查到3.42V 时 该电压没有产生,看图纸和点位得出 U7090 发出
查条件6脚无16V,查D7005、R7006 、R7005 发现R7005 电阻腐蚀,更换后6脚有输入14.5V,但是U7090还是没有3.42V,查SHDN,无信号,用放大镜检查 发现C7092、r7080和6脚存在断线,OK飞线解决。再次通电,发现L7095只有1.3V,依然没有满足3.42V.OK。。。继续看,查R7096和R7095的分压,发现通过该2个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明显不对,经过检查后 发现R7096 阻值异常,换之。OK,3.42V正常发出。 故障二:
通电后可调电源依然不触发,检查3.42V 正常后 继续看待机电压量阻值,3V 和5V电感。发现L7560对地阻值为4欧姆,检查Q7560 场管发现短路,更换后,依然无待机,检查U7501芯片条件满足后,更换U7510后待机产生
      故障三:无3.3SUS DETECT
                  这个简单,明显这个芯片腐蚀,处理焊盘后重新换一个芯片上去OK,条件都没有量
     故障四:维修屏供电

          F7700 保险烧[坏 换后,量阻值对地为8欧姆,查Q7706 场管短路,依然没有产生ppvin sosw lcd电压,检查LCDBKLT EN DIV L 正常 后继续追图纸发现U5490 坏,更换后,完美的14V 电压产生,此处修复。
     故障五:更换屏接口、音频接口、更换屏线(屏线烧坏)
                 第一次换,比较自豪,还是给个图大家看看为什么换? 当然是进水引脚都腐蚀了
    故障六:开机后,键盘、触摸板全部不能用
               拆开发现,触摸板严重腐蚀,用香蕉水刷了一下,再次测试,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猜想,应该是排线腐蚀断针,经过检查果然是,重新焊排线,OK此故障修复
              故障七:装电池,同时用适配器黑屏,不用适配器正常
                        这个问题很好理解,肯定是电池主供电和AC主供电直接短路,检查Q7155 D和S级短路,更换后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正常,但是不充电,尼玛的写到这里,我瞬间心情不好了,真尼玛操蛋啊,还有完没完。OK 都修到这一步了不可能不修三,检查U7100 正常,我此时有点小小郁闷,突然眼睛瞄到适配器接口,发现接口小灯不亮,检查音频排线,发现排线断一根针,更换改排线后 充电问题解决。原来断的那个脚正好是适配器检测电池信号反馈脚。
OK,至此维修结束,上亮机图(更换配件图,部分的,拿的时候没拿好坏料掉地上了)

 会员4966572元2023-1-10 17:09

网友:
尼玛的图怎么传不上去

网友:
干越传越乱。。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
可以啊,果然耐糙

网友:
看到钱的份上
必须搞

网友:
这技术,杆杆的。。对大神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此乃真大神也

网友A:
我的这个板子,CPU复位出来不跑吗,修不好了,哎

网友:
16V 我写错了是14.5V 哈 不要把你们误导了

网友:
坏成这样了。你说你修好了。得收多少钱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我上次一块A1502发到基地都没修好.

网友:
这个不能说 机密
凭你们想象吧

网友:
看着进水的就不安逸啊

网友:
这个 比较牛啊  思路好清晰~~

网友:
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这种程度都能救活 大神也  苹果几乎没遇到过 楼主赚嗨了

网友:
大神啊  思路清晰

网友B:
昨天发的这个帖子 饼哥 为什么不给我加分  能给个理由 ???郁闷

网友:
坏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发的这个帖子 饼哥 为什么不给我加分  能给个理由 ???郁闷{:4 ...

饼哥说,机器修的很牛,还得学习下排版

网友:
饼哥 我现在心里面不平衡了 我晕 我看首页一个暗屏的故障 都能精华 ,我的进水机 暗屏故障 而且基本看他的图纸都是同一个地方出的问题, 在我的机器里面算是故障之一,居然都不能给我精华。。。。。。这然我很难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说,机器修的很牛,还得学习下排版

我现在不平衡 ,首页一个A1466 暗屏都能加精 ,在我这里 只是其中之一的故障 居然 居然还不能给我加精。。。。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 理论实践水平都高

网友D:
楼主能否说说换屏线时怎么拆的屏幕呀,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否说说换屏线时怎么拆的屏幕呀,谢谢啦!!

。。。。。。 你按照换苹果平板的外屏   的方法来拆 就行了

网友:
这绝对是大神级的 思路真清晰

网友E:
。。。 感觉不知道能 用几天阿, 腐蚀成这样了。。。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整得好,楼主功夫高深啊!

网友:
加精 加精  是我看到腐蚀成这样的板子 我都不想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 感觉不知道能 用几天阿, 腐蚀成这样了。。。

我严格测试过的 都是电路问题  只要没有动过BGA芯片  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支持你加入精华  给你加分

网友:
写贴不易,维修更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技术好牛呀

网友F:
我有一台,开机进系统过段时间就死机,CPU温度太高,之后开机一直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台,开机进系统过段时间就死机,CPU温度太高,之后开机一直无显示。。

你这个 多半是U 的问题吧

网友G:
写的真鸡巴随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的真鸡巴随便

什么叫 写的真鸡巴随便 你有本事 你也来啊  你觉得不屑看 你就不看  何必如此人生攻击  不管写的怎么样 至少发帖是好的吧 你这种人 这种心态 就不应该 存在这个行业里面  希望 饼哥能看到这种人  让这种人消失

网友:
这个是大工程呀,机子修起来不容易。

网友:
这板子修一下,几天房租回来了。

网友:
牛逼。。。。。。来看啊看

网友:
我的这个板子,CPU复位出来不跑吗,修不好了,

网友:
就没有卡苹果系统故障

网友:
精神可嘉 勇气十足 精力旺盛

网友H:
楼主跟我修的同一款,我的是不出3.42V 然后掉电
维修也被和谐了
不出3.42 这个很好修啊 你看图纸 无非就是2个信号 满足 和我说到的分压电阻 或者是后级拉低 啊 3.42 V 这个电压产生原理很简单的
详情

网友:
高手 忽然发现我的料板中有好多还能复活

网友:
我想说,你收了多少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饼哥说,机器修的很牛,还得学习下排版
等等先,浏览的朋友多了,有朋友会出来帮你说话的。
维修也被和谐了
算了 都过了这么多天了 大家都帮我加了50多分了 至少多数是认可的,也很高兴。无所谓啦 平常心 况且我排版 也没有排好,或者是也许管理认为我写的太粗略了,没有写清楚原理。我只是想说要把原理都写上, 那这个机器
详情

网友:
你这技术,又一个精华帖诞生了

网友:
图发的好乱啊

网友J:
修好用了多长时间
维修也被和谐了
个人认为 基本不会返修 因为都坏的事芯片,腐蚀的地方 我基本都是用的铜包锡 链接的,基本周边的有腐蚀的痕迹 都换了一个次
详情

网友:
非常有用 学习了

网友:
牛啊 思路好清晰。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进水成这样也能搞。

网友:
看样子是精华贴,进水机确实问题多多,加分 了

网友:
这布线很到位

网友:
果然技术很牛   然而我遇见肯定叫客户换板子   我感觉修好了  寿命也不会很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主跟我修的同一款,我的是不出3.42V 然后掉电

不出3.42   这个很好修啊
你看图纸 无非就是2个信号 满足    和我说到的分压电阻   或者是后级拉低   啊  3.42 V 这个电压产生原理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等等先,浏览的朋友多了,有朋友会出来帮你说话的。

算了 都过了这么多天了 大家都帮我加了50多分了 至少多数是认可的,也很高兴。无所谓啦 平常心  况且我排版 也没有排好,或者是也许管理认为我写的太粗略了,没有写清楚原理。我只是想说要把原理都写上, 那这个机器的工程量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好用了多长时间

个人认为 基本不会返修  因为都坏的事芯片,腐蚀的地方 我基本都是用的铜包锡 链接的,基本周边的有腐蚀的痕迹 都换了一个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出3.42   这个很好修啊
你看图纸 无非就是2个信号 满足    和我说到的分压电阻   或者是后级拉低   啊 ...

是啊 后来上电0.4就掉电

网友:
楼主牛逼。细心大胆放开手脚去干,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修的好牛。

网友:
苹果进水确实不好搞

网友:
进水付息了不好看出来

网友:
真的值这个价,怎么没有加精

网友:
楼主功底深啊,我们拿苹果一头雾水,想向楼主求经

网友:
楼主真乃大神也,如果我遇到这机估计投降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 楼主好技术

网友:
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种修的会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啊

网友K:
这样怎么也要收个千八大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怎么也要收个千八大洋吧

差不多吧 1300

网友:
天啦 楼主你理论太扎实了 想问下 这么大的工程搞了多久

网友:
哈哈哈  排版不行 看的有点乱

网友:
这机器修的牛逼

网友L:
苹果怎么搞过,不过感觉劝换板更稳些

网友(2017-06-08):
引用 网友L:
苹果怎么搞过,不过感觉劝换板更稳些

修好一个多月了无返修记录

网友:
这种板子返修率极高,楼主要小心了

网友:
进水进的好严重。。

网友:
  虽然估计说不了多少钱但是经历是好的 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网友:
换做我直接报丧qaq

网友:
   又看一遍过程   楼主是个大佬

网友:
不是一般牛X啊   好技术

网友M:
真是狠人  但是这样以后稳定吗

网友:
老司机老厉害啊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这样的故障都修出来了,楼主收了多少银子,共花了多长时间维修出来呀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牛,虚心向你学习了

网友:
进水可以多报些

网友:
牛啊,,,叫我老早不休啦

网友:
如此好帖,咋这么少人加分哩。。。不应该啊。小菜表示先收藏顶一下,过了时间加不了分了,告诉楼主个秘诀,低调点自然水到渠成,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板子,CPU复位出来不跑吗,修不好了,哎

复位都出来了,不跑码剩下的就是软启动了,大大神才搞的来,咱们是没法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真是狠人  但是这样以后稳定吗

没问题的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