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y700pe下不能识别固态硬盘(机械硬盘正常)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2017-05-07):
联想笔记本y700pe下不能识别固态硬盘(机械硬盘正常)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感觉这是新问题大家有遇见过码,我有两台都未解决,求方法

网友:
你先换换bios设置里的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换过了,不知道是不是新协议的问题

网友:
NVME协议固态硬盘不支持GHOST    PE 装系统,不过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下个ISO 解压进U 盘  就可以直接装了不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NVME协议固态硬盘不支持GHOST    PE 装系统,不过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下个ISO 解压进U 盘  就可以直接装了不需要什么工具   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
http://club.lenovo.com.cn/thread-1931864-1-1.html  解决方法

网友:
试试Win10 PE

网友:
装原版win10 挂载inter的一个驱动就行了

网友:
装win7的话要在镜像里封装usb3.0的驱动

网友:
这么麻烦,没装过固态盘

网友:
用win8.1的pe或者win10pe就行了

网友(2019-09-17):
固态硬盘不识别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124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