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到一台主机,客户让快速修好,附图纸。

楼主(2017-05-07):
这是刚刚接到的主机,成这样子,把板子拆下来,插卡测试,开机不触发,GA-F2A55M-DS2主板,5V。3.3V都有电压,A15 B16无电压,问哪里问题。附线路图。

GA-F2A55M-DS2-1.02 点位图.pdf

网友A:
其实从你描述上来说,找你们当地同行修应该是最快的方式,你还是可以收到过手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从你描述上来说,找你们当地同行修应该是最快的方式,你还是可以收到过手钱的。

我自己就是开店的。自己维修。想看看大家意见。

网友:
我能告诉你的是,按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