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S 显示器不通电通病

楼主(2017-05-07):
TOP258 坏。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也坏了。

网友:
有图片吗 楼主   有图片直接秒杀

网友:
一般就是TOP258坏

网友:
电源芯片坏不算通病。

网友:
不通电的大多是电源芯片坏

网友:
top258坏的特别多,我修过能正常开机,几分钟后断电的, 换了就好

网友:
非常好,路过,学习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