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无集显 不跳变

楼主(2017-05-07):
GFX_VR_EN为0v  这个是开启信号

网友A:
曾经修道过换cpu电源管理芯片跑马的

网友B:
什么意思 意思是 B460 无集显供电 卡电流上升不上去 是因为缺少这个开启信号 然后你说的这个是个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意思是 B460 无集显供电 卡电流上升不上去 是因为缺少这个开启信号 然后你说的这个是个通病???

PLT_RST#都出来了  这个信号是开启集显电压的  可是没有 求助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修道过换cpu电源管理芯片跑马的

早就换了

网友:
这是开启信号,是说明什么问题吗

网友:
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机器 除了MOS 管坏 就是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T_RST#都出来了  这个信号是开启集显电压的  可是没有 求助中

晕 你是还没修好啊 我以为是经验公布呢

网友:
换个U试试,这个机器U很容易坏导致无集显供电

网友:
换U 刷BIOS试试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发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