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主板 bios 是在最大的主控里面吗

楼主(2017-05-07):
这个硬盘主板 bios 是在最大的主控里面吗 换板的话要换主控吗 我接上硬盘没反应 想要里数据 换板可以吗 是不是还要换bios

网友:
你这个要有图片呀,,,。

网友:
西数硬盘,板号1537的,是个老盘,换相同PCB后还要换上原PCB上的ROM才可以,如果换上还是不转就是电机和ROM问题。

网友:
集成在主控里面

网友:
换板大部分不需要换主控 只需要换ROM就成了。。把原板的ROM换到新的板的,WD的有些板ROM在主控里面。。这种一般是驱动芯片坏,,换驱动芯片就可以不用换板了

网友A:
是那个电机驱动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电机驱动芯片吗

U1是马达驱动芯片

网友:
对,160G的硬盘?

网友:
我好像看到有外挂ROM的位置啊,在安全模式下把BIOS读出来,再写到单独的ROM挂上

网友B:
没有8条腿的IC,BIOS就是在主控里面。
用USB-TTL来刷,可以去搜一下连接方式及刷机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8条腿的IC,BIOS就是在主控里面。
用USB-TTL来刷,可以去搜一下连接方式及刷机程序。

以前不知道换了主控芯片

网友(2018-04-25):
如果拖焊功夫,所以还是换主控更方便吗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单独BIOS的。在主控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