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主板 bios 是在最大的主控里面吗

楼主(2017-05-07):
这个硬盘主板 bios 是在最大的主控里面吗 硬盘接上没反应 换个主板 说是要换这主控

网友:
M打头的芯片就是

网友:
买板子时间 卖家会给你说的

网友:
是的,我换过一次

网友:
原板接上电,电机会转吗?如果是不转,应该电机驱动芯片坏,用WDR应该能读出ROM,如果不能读取,可二种办法解决,一是原电路板换驱动芯片,型号L7251,二是换新板通刷解决。。印象当中1537板与1590板可通用。。对1590硬盘做SF仍然有红绿块,可用1537板代换做SF。。

网友:
目前为止,换主控要求焊接技术相当了得,一般人基本不可能做到,请不要尝试。。